[求助] 关于via的问题

楼主(2012-12-27):
在encounter中,如何改变通孔的大小?
我在via的edit窗口中,均有尝试,但是没有变化,求指点!!!

网友:
好像是在lef文件里面吧,可以直接改尺寸,然后自动布局布线的时候就调用了lef文件里面的via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