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把版图放大1.11倍

楼主(2012-12-27):
在virtusos中怎么做?看到的资料说用vlm工具,也就是Migrate,不过做了一下需要用到一个qtt文件,工艺参数文件。。到哪去找这个文件?有木有大侠做过的,帮忙讲解下,感激不尽!!!

楼主:
还有选择via层不进行放大、。。。。。

网友:
用右键拉伸不行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行

网友:
你的版图放大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我的模拟工艺是0.13的,数字的也是0.13的,我的版图大小要先放大1.11倍,然后跟数字的部分连接起来,然后厂家对整个芯片再缩小0.9倍,数字部分就变成0.11的工艺也就是面积是原来的0.9,模拟部分经过放大再缩小之后版图还是原来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