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cadence ic610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2-12-27):
LZ,各位高手,我把IC610成功安装了,但在运行icfb时出错了:
Major opcode: 19 (X_Delet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000011
................................重复上面的................................................

*WARNING* Cannot find textFont. Trying font "fixed".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to present label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4-*".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for Help dialog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e Display :0.0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e request 1 error 8 serial 14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重复............................................................................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55
icfb.exe: ../../src/xcb_io.c:528: _XAllocID: Assertion `ret != inval_id' failed.

我在网上找原因,有说是要修改/etc/X11/xorg.conf文件,给末尾加上
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

我照做了,但机子重启之后,就一直卡在有Ubuntu的图标的界面,进不去系统,把xorg.conf文件还原,就能进到系统。
求高手给解决下问题

网友:
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

进不了系统可能是你打错字符了,仔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3-05-11):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在文件中打的就是这三行但是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是如何修改的呢??十分感谢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在文件中打的就是这三行但是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是如何修改的呢??十分感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吧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
输入错了,改了一遍之后好了

网友(2015-04-29):
字体
sudo apt-get xfonts-100dpi
sudo apt-get xfont-75dpi

网友(2016-12-31):
回复 网友D:

   我试了一下,你的这个语句貌似没有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