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最基本的反相和同相放大电路的反馈系数

楼主(2012-12-27):
图中左边的反相放大电路和右边的同相放大电路,关于它们的反馈系数下面哪个是对的?
(1)左边的反馈系数Fa=R1/(R1+R2)=1/2,右边的反馈系数Fb=R3/(R3+R4)=1/2。
(2)左边的反馈系数Fa=R1/R2=1,右边的反馈系数Fb=R3/(R3+R4)=1/2。

右边的电路Fb=1/2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左边的输入端看作直流接地的,应该和右边情况一样,反馈系数Fa也为1/2。
但是左边电路的闭环增益A=R2/R1=1=1/Fa,又可以推出Fa=1。搞糊涂了,请哪位明白的指导一下,3Q。

网友:
第一种,左边的闭环增益不是反馈系数。

楼主:
3Q。我想了一下,好像两种都不对。我第一种是按照Vx=Vout*R1/(R1+R2)这么确定反馈系数Fa=R1/(R1+R2)的。

但是这个好像应该是Vx=(Vout-Vin)*R1/(R1+R2)+Vin,这样来反馈系数比较复杂,感觉系统传输函数也很复杂。
哪位能帮忙指导一下左图的反馈系数或者是系统传输函数吗?

网友:
第一种反馈方式为电流反馈哈,输入为电流,反馈也为电流哈。反馈系数为1.即所有的输入电流全部用来反馈哈。

楼主:
第一种反馈方式为电流反馈哈,输入为电流,反馈也为电流哈。反馈系数为1.即所有的输入电流全部用来反馈哈。
引用 网友A:

3Q。那就是反馈系数和这些电阻的取值没有关系吗?
另外运放的正负输入端连的是PMOS管的栅极,怎么会有电流呢?

网友:
试问一哈,如果没有电流,VX点的电压怎么可能等于正向输入端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所说的输入为电流,指的并不是向VX点哈,而是Vin向R1的那点。

网友:
第一个的反馈系数为1/Rf, 跨阻放大器

网友:
lonerinuestc 正解,四种反馈类型的反馈系数的量纲 不同,呵呵

网友:
是的,电压-电流反馈,搞清楚反馈类型,1/Rf

网友:
第一种反馈方式为电流反馈哈,输入为电流,反馈也为电流哈。反馈系数为1.即所有的输入电流全部用来反馈哈。
引用 网友A:

    反馈系数为1?这就是所谓的华为高手,丢人现眼!

网友:
看过,还是不懂,类型什么的更是不理解,有没有大神有比较直观的解释,以便很好的理解

网友(2013-05-25):
这俩反馈一样的,(1)正确?

网友:
这里是opamp,V to V的放大器,输出端电压量是直接确定的,输入端电压量也是必须确定的,所以输出端感知电压,输入端反馈电压。
可以这么想,设beta=R1/(R1+R2),如果运放拿掉,并且将Vout置0,那么Vx=(1-beta)*Vin, 设这个量为Vin'。 之后认为Vin'=0 即Vin=0, 那么Vx=beta*Vout, 于是由叠加原理Vx=Vin'+beta*out, 再后来就是正常思路求Vout/Vin'=-A/(1+beta*A)。这下反馈系数就是beta了。

网友(2014-06-12):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看看拉扎维书吧,这个是电压电流反馈,输出端和输入端都是并联方式的,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都减小1+FA倍

网友(2014-12-30):
MS 后半部分不太对嘛
根据叠加原理
Vx=Vin*[R2/(R1+R2)]+Vout*[R1/(R1+R2)]
这个是对的
但是
根据Vout=-A*Vx
增益的表达式应该是下面的形式才对
Vout/Vin=-A*[R2/(R1+R2)]/[1+A*R1/(R1+R2)]; (****)
当A很大的时候,Vout/Vin=-R2/R1

网友:
左边电压并联,右边电流串联

网友B(2021-03-07):
画一下反馈模型就很清楚了

网友(2021-10-08):
好问题,学习了

网友(2023-11-23):
谢谢,弄明白了。

网友(2024-12-13):
引用 网友B:
画一下反馈模型就很清楚了

很清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