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VCO的相位误差

楼主(2012-12-28):
{}(XW%)_0~U`74FA{MW7F{I.jpg 论文里写了QVCO的相位误差和相位噪声,想问下相位误差和相位噪声有什么区别?相位误差在cadence中如何仿真?

网友:
相位误差应该是说两路正交信号的相位不是相差90°,有0.6°的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这个误差如何测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PSS仿真,direct plot里有输出信号的相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能告诉我哪一项能测出相位吗?仿出相位后如何计算得到相位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direct plot form窗口里的Function选择voltage,Modifier那一栏选择phase,然后画输出信号的相位,再用calculator做减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问一下,相位扰动引起相位噪声,和正交的相位误差有什么区别?就是相位噪声和正交相位误差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我也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教你问题如图

相位误差

相位误差

   这图表达什么意思?还有出现三个频率的数据,又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起来像是QVCO的输出,每个频率的信号的相位是正交差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现在知道了,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论文里说最大的相位误差是0.6°,最大的相位误差是指调谐范围中的最大误差吗?要每个频率一个一个测然后比较么?

网友(2014-09-15):
回复 网友C:
请问ADS里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