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tlab将一张图像以二进制存入txt文件

楼主(2012-12-28):
请问,我现在有一张320*240的图像,然后除了掉RGB像素值,想将灰度值以二进制存入TXT文件里。应该怎么做
以下是我的代码,可是出来的TXT文件里面都是十进制数

x=imread('abc.jpg');
x=rgb2gray(x);
B=dec2bin(x);
dlmwrite('aaa.txt', x,'\t')

网友:
试一下把:
dlmwrite('aaa.txt', x,'\t')
改成:
dlmwrite('aaa.txt', 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