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encounter报错Encounter terminated by internal (SEGV) error/signal...

楼主(2012-12-28):
运行encounter,可以打开图形界面,
但是,在图形界面下执行画图标尺操作,
encounter突然中断退出
报错Encounter terminated by internal (SEGV) error//signal...
请高手告知解决办法,非常感谢

楼主:
产生的encounter.log文件详见http://bbs.eetop.cn/thread-368514-2-3.html

楼主(2013-04-22):
这个问题在后来安装ic5141的时候发现,是因为liniux系统缺少一种75dpi和100dpi的字体(可查看usr/share/X11/fonts/下面是否有75dpi和100dpi的安装包)。ubuntu和centos都有相应的字体安装包。我在centos下yum search X11-fonts,找到合适的安装包,然后yum install ***之后,encounter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2014-03-16):
回复 网友A:

    Hi Sir,
我的软件也是这个错误:
This version was compiled on Wed Dec 2 20:50:10 PST 2009.
Set DBUPerIGU to 1000.
Set net toggle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Shrink Factor to 1.00000
Encounter terminated by internal (SEGV) error/signal...

一启动,不会看到任何界面,就会出现上面的错误,怎么办?

网友(2018-03-18):
你试一试 encounter -64 -simplefont

网友(2020-05-27):
非常感谢!目前在redhat7上面也出现类似问题,就是缺少75dpi和100d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