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画版图是不是只要用的是3.3v的电压就需要在覆盖有源区一层dualgate

楼主(2012-12-28):
在画版图是不是只要用的是3.3v的电压就需要在覆盖有源区一层dualgate?

网友:
如果是1.8V-3.3V的工艺里面,1.8V属于低压,3.3V属于高压,高压器件的栅氧层要厚一些,
体现在layer上面的话,各个工艺厂的名字不一样,比如有的叫OD2,有的叫THICK,等等。
你说的可能就是这一层,但是名字因为我没有用过的工艺厂的原因我没有办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