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谁知道perl命令后面跟的选项都有哪些?

楼主(2012-12-28):
有个人告诉一个命令:perl -i -pe 's/inc/include/g'  *.c
这玩意很好用。
偶是不太明白perl还能这么用,有谁知道perl命令后面都有哪些参数,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ZZ:
替换
将所有C程序中的foo替换成bar,旧文件备份成.bakperl -p -i.bak -e 's/\bfoo\b/bar/g' *.c
很强大的功能,特别是在大程序中做重构。记得只有在UltraEdit用过。 如果你不想备份,就直接写成 perl -p -i -e 或者更简单 perl -pie, 恩,pie这个单词不错
将每个文件中出现的数值都加一perl -i.bak -pe 's/(\d+)/ 1 + $1 /ge' file1 file2 ....
将换行符\r\n替换成\nperl -pie 's/\r\n/\n/g' file
同dos2unix命令。
将换行符\n替换成\r\nperl -pie 's/\n/\r\n/g' file
同unix2dos命令。
取出文件的一部分
显示字段0-4和字段6,字段的分隔符是空格perl -lane 'print "@F[0..4] $F[6]"' file
很好很强大,同 awk 'print $1, $2, $3, $4, $5, $7'。参数名称lane也很好记。
如果字段分隔符不是空格而是冒号,则用perl -F: -lane 'print "@F[0..4]\n"' /etc/passwd
显示START和END之间的部分perl -ne 'print if /^START$/ .. /^END$/' file
恐怕这个操作只有sed才做得到了吧……
相反,不显示START和END之间的部分perl -ne 'print unless /^START$/ .. /^END$/' file
显示开头50行:perl -pe 'exit if $. > 50' file
同命令 head -n 50
不显示开头10行:perl -ne 'print unless 1 .. 10' file
显示15行到17行:perl -ne 'print if 15 .. 17' file
每行取前80个字符:perl -lne 'print substr($_, 0, 80) = ""' file
每行丢弃前10个字符:perl -lne 'print substr($_, 10) = ""' file
搜索
查找comment字符串:perl -ne 'print if /comment/' duptext
这个就是普通的grep命令了。
查找不含comment字符串的行:perl -ne 'print unless /comment/' duptext
反向的grep,即grep -v。
查找包含comment或apple的行:perl -ne 'print if /comment/ || /apple/' duptext
相同的功能就要用到egrep了,语法比较复杂,我不会……
计算
计算字段4和倒数第二字段之和:perl -lane 'print $F[4] + $F[-2]'
要是用awk,就得写成 awk '{i=NF-1;print $5+$i}'
排序和反转
文件按行排序:perl -e 'print sort <>' file
相当于简单的sort命令。
文件按段落排序:perl -00 -e 'print sort <>' file
多个文件按文件内容排序,并返回合并后的文件:perl -0777 -e 'print sort <>' file1 file2
文件按行反转:perl -e 'print reverse <>' file1
相应的命令有吗?有……不过挺偏,tac(cat的反转)
数值计算
10进制转16进制:perl -ne 'printf "%x\n",$_'
10进制转8进制: perl -ne 'printf "%o\n",$_'
16进制转10进制:perl -ne 'print hex($_)."\n"'
8进制转10进制:perl -ne 'print oct($_)."\n"'
简易计算器。perl -ne 'print eval($_)."\n"'
其他
启动交互式perl:perl -de 1
查看包含路径的内容:perl -le 'print for @INC'
备注
与One-Liner相关的Perl命令行参数:-0<数字> (用8进制表示)指定记录分隔符($/变量),默认为换行 -00 段落模式,即以连续换行为分隔符 -0777 禁用分隔符,即将整个文件作为一个记录 -a 自动分隔模式,用空格分隔$_并保存到@F中。相当于@F = split ''。分隔符可以使用-F参数指定 -F 指定-a的分隔符,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 -e 执行指定的脚本。 -i<扩展名> 原地替换文件,并将旧文件用指定的扩展名备份。不指定扩展名则不备份。 -l 对输入内容自动chomp,对输出内容自动添加换行 -n 自动循环,相当于 while(<>) { 脚本; } -p 自动循环+自动输出,相当于 while(<>) { 脚本; print; }
1-->显示历史命令使用频率
criver@ubuntu:~$ history | perl -F"\||<\(|;|\`|\\$\(" -alne 'foreach (@F) { print $1 if /\b((?!do)[a-z]+)\b/i }' | sort | uniq -c | sort -nr
    169 ls
     98 vim
     90 python
     27 man

2-->将每个文件中出现的数值都加一
perl -i.bak -pe 's/(\d+)/ 1 + $1 /ge' file1 file2 ....
criver@ubuntu:~$ cat ptt1.txt
204.108.13.15 abc [] ServerPath=/home/html/pics 62ms
214.92.113.13 xxx  ServerPath=/home/html/pages 32ms

criver@ubuntu:~$ perl -i.bak -pe 's/(\d+)/ 1 + $1 /ge' ptt1.txt
匹配servrerpath后的字符并打印出来
criver@ubuntu:~$ perl -ne  'print "$1\n" if  /ServerPath=(\S+)/g' ptt1.txt
/home/html/pics
/home/html/pages

3-->查看包含路径的内容:
perl -le 'print for @INC'

4-->取出文件的一部分
显示字段0-4和字段6,字段的分隔符是空格

perl -lane 'print "@F[0..4] $F[6]"' file

很好很强大,同 awk ‘print $1, $2, $3, $4, $5, $7′。参数名称lane也很好记。
如果字段分隔符不是空格而是冒号,则用

perl -F: -lane 'print "@F[0..4]\n"' /etc/passwd

显示START和END之间的部分

perl -ne 'print if /^START$/ .. /^END$/' file

恐怕这个操作只有sed才做得到了吧……
相反,不显示START和END之间的部分

perl -ne 'print unless /^START$/ .. /^END$/' file

显示开头50行:

perl -pe 'exit if $. > 50' file

同命令 head -n 50
不显示开头10行:

perl -ne 'print unless 1 .. 10' file

显示15行到17行:

perl -ne 'print if 15 .. 17' file

每行取前80个字符:

perl -lne 'print substr($_, 0, 80) = ""' file

每行丢弃前10个字符:

perl -lne 'print substr($_, 10) = ""' file

5-->准备关键词测试时经常需要进行UrlEncode和UrlDecode
以下是2个常用的单行Perl脚本(正则表达式):输入为日志或关键词列表

Urlencode:对 \n 不转码

perl -p -e 's/([^\w\-\.\@])/$1 eq "\n" ? "\n":sprintf("%%%2.2x",ord($1))/eg' keywords.list

UrlDecode:
perl -p -e 's/%(..)/pack("c", hex($1))/eg' query.log

备注
与One-Liner相关的Perl命令行参数

-0<数字>
    (用8进制表示)指定记录分隔符($/变量),默认为换行
-00
    段落模式,即以连续换行为分隔符
-0777
    禁用分隔符,即将整个文件作为一个记录
-a
    自动分隔模式,用空格分隔$_并保存到@F中。相当于@F = split ”。分隔符可以使用-F参数指定
-F
    指定-a的分隔符,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
-e
    执行指定的脚本。
-i<扩展名>
    原地替换文件,并将旧文件用指定的扩展名备份。不指定扩展名则不备份。
-l
    对输入内容自动chomp,对输出内容自动添加换行
-n
    自动循环,相当于 while(<>) { 脚本; }
-p
    自动循环+自动输出,相当于 while(<>) { 脚本; print;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解释一下-p -i -e 分别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2#末尾部分

楼主:
就是这个!版主圣明!哈哈,多谢多谢!

网友:
-p print
-i: in place edit
-e: execute,后面是程序脚本,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想对文本中的其中一段进行处理, 可不可以把那一段先提取出来,写入一个临时文件,然后再对其进行处理

楼主:
那就没有必要用这个命令了。这是命令我觉得最好用的是对一大堆测试激励进行统一改动,就是批处理,一次完成。如果是某一段,输入起止行数进行替换应该也可以。但是如果各个文件行数不一致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