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alibre command file 中的size用法?

楼主(2012-12-28):
如题:求教calibre command file 中的size用法?
主要是size后面接 OVERUNDER或UNDEROVER时不懂是什么意识,
什么叫先放大后缩小???
谢谢!

网友:
一个是先伸后缩,一个先缩后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明白是先伸后缩,和先缩后伸,但不明白起用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解释一下这句话啊:x=(SIZE M1 BY 5.99 UNDEROVER) AND M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将M1缩小5.99,然后再拉伸5.99,如果有的M1的长或宽小于或等于5.99的话,在缩的过程中就缩没了,从而保留那些长宽大于5.99的M1,然后再和M1与,但我觉得后面的M1有点不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5-04-15):
4 樓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