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钟的高次谐波的问题

楼主(2012-12-28):
一个中频采集板,时钟是62M,客户对1.24G和1.302G两个频点的干扰很敏感,在板子调试的过程中,发现地上总是有很大的干扰(1.24G有-69dB,而在1.302G上有-80dBm左右)。一直找不到很好的办法将其压制

楼主(2013-01-28):
22pF电容效果好

楼主:
20H原则可以考虑

楼主:
可以试试用磁珠

楼主:
在信号输入端加低通滤波器

楼主:
看看用的是什么时钟,最好用单端

楼主:
不要用差分时钟

楼主:
考虑加地屏蔽

楼主:
安装孔要接地良好

楼主:
多加地孔吧

楼主:
PCB可以考虑加层

网友:
晶体接地,只在一层电气接地,其它层挖空,与周围地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