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单端信号电平判别

楼主(2012-12-28):
如图所以,请问高低电平分别以多少为阈值

网友:
ac还是dc啊?在JEDEC里面都是有表明。而且你的图中也说的很明确有ac和dc之分。

网友:
dc指在高低电平下保持所在电平的阈值电压,ac指由高到低或者由低到高跳变时需要的电平,比方说如果现在是高电平,那么只要电平不低于vihdc那么电平就一直为高电平,如果信号要跳为低电平,那么必须低于vilac的时刻才算是到了低电平。

网友(2013-04-25):
參考的好資訊!

网友:
同意3楼 赞

网友:
同一以上观点

网友(2014-11-02):
回复 网友A:

不是完全准确。DC是判断电平的
AC是确定时序参数的。

网友(2015-03-12):
太高深了

网友(2016-07-06):
难道真的么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