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开关电容部分求助

楼主(2012-12-28):
这个是单位增益采样器开关S1沟道电荷注入影响的讨论,该如何理解S1的电荷注入对输出电压没有影响?书上给出的一种观点是“节点X在S2断开的时候是虚地,在CH两端保持了输入的瞬时电平,并在CH左极板上产生的电荷等于V0CH”  我理解的是“S1断开之前CH极板上的电荷是V0CH,但S1断开之后不是仍有电荷注入到CH左极板吗?电荷不是应该增多吗?”  还有图的上面一段中提到“如果X点对地电容为0,那么VP和VX将跳跃到无线大”这个是为什么。。。  基础太差,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下我的观点额,对于一个电压为v的电容c,两端带电荷分别为+vc和-vc,第一种情况,如果电容左极板电压强制改变为v',而右极板悬空或者无任何电子流入流出的途径,则右极板电压和电荷怎么变呢?电压变为v'-v,电荷为-vc;第二种情况,如果电容左极板电荷强制增加q,而右极板虚空或者无任何电子流入流出途径,则右极板电压和电荷怎么变呢?电荷为-vc,电压为初值不变0,左极板电压同样为初值不变v,不知对不对,求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第二种情况中 左极板的电荷增加了,它的电压为什么不变呢 ?  怎么理解极板上的电荷增加啊? 这个电荷增加和电压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考虑运放对地的输入电容
ps:你暴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