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时降低utilization无法缓解局部congestion的问题

楼主(2012-12-28):
90nm以下工艺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无论utilization降低到什么程度, 有些cell就是紧紧靠在一起, 目的为了timing。

不疏散他们,congestion严重,从而导致DRC;  反之, 疏散他们,timing又出问题。

这可如何是好?

网友:
short 多少个?

网友:
这种就是网表问题

网友:
对于congestion密集的module加padding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前端综合没做好,优先选择是重新综合,使用pin density 比较低的单元,禁用MUX,AOI,OAI等单元
其他方法可以用:
- padding
- 人工place
- place之前加routing blockage

网友:
cell padding + path group,

网友(2013-07-30):
试试模块自己是否有问题。比如ecc 算法,乘法器什么的,最好单独做。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主提到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encounter9.1)?

网友:
如果是使用ICC可以在place-opt 和route-opt后加congestion选项。

网友:
除了 torlies 大大提到的重點外, Floorplan 假如有路徑返回同區域太嚴重也不行, 請先確認是否為 Floorplan macro 所造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LZ一样的问题,使用了你说的方法,但是没什么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LZ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path group是什么意思?

网友:
对这类module 设置keepout margin  OR  设置local density 设的低点,这样工具就不会摆的那么密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