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觉得UVM1.1中的官方给的例子代码中有缺陷,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12-28):
上图是官方代码
描述如下:官方代码是先写了sigs.drvClk.din[tr.sa]<=tr.da 再写 @(sigs.drvClk);也就是等待时钟写在后面。而官方代码没有出现问题,是因为碰巧在执行send函数前 别的操作有时钟上升沿到来,也就是说,官方代码没有出错,是因为运行时碰巧是如下的情况。也就是sigs.drvClk.din[tr.sa]<=tr.da之前有了若干个@(sigs.drvClk)。要是让send第一时间就工作,一个数据就丢失了,我感觉官方的代码是碰巧没有出问题而已。

实际工作时相当于这么回事

实际工作时相当于这么回事

我的结论:我认为同步驱动数据时  应该先写@(sigs.drvClk),也就是如下所示

我认为平时应这么写

我认为平时应这么写
请大家指教!官方代码按理说应该没有缺陷啊。。。纠结了很多天,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官方这种代码到底有没有问题。大家平时在同步驱动数据时是怎么做的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初始化时丢几个数据没什么大不了。

楼主:
synopsys 竟然会出这样的示范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向DUT驱动数据时采用你给的方式,而从接口总线接收数据时,类似上述官方所给代码,相同的问题,在for或foreahc循环前会比预期的多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sigs.drvClk.din[tr.sa]<=tr.da
用了clocking block,本来就是同步驱动的。数据是在时钟沿之后被驱动到信号上

网友:
同意5#, 代码中即使没有显式等待时钟沿,数据也会等到下一个有效时钟沿才赋值。

网友:
没有问题啊。这个你要看看DUT是什么行为才行,有些是先等一个时钟,有些是出了数据要打一拍。
怎么会有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ogram test(router_io.TEST io);
        initial begin
                io.drvClk.din<=16'h2;
                @(io.drvClk);   //假如这句没有

                io.drvClk.din<=16'h4;
                @(io.drvClk);   //假如这句没有

                io.drvClk.din<=16'h7;
                @(io.drvClk);   //假如这句没有

                io.drvClk.din<=16'h9;
                @(io.drvClk);   //假如这句没有

                #50 $finish;

        end
endprogram: test

    但是 要是去掉上面代码中的@(io.drvClk);   那么只有最后io.drvClk.din<=16'h9;执行了,其余的没有机会驱动数据。。。我在这一块内容纠结好久了。。。 真想搞得清楚点,要不我自己写的代码 都不知道到底怎么运行。。。求解啊~~~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楼主:

   PS :   所以6楼“代码中即使没有显式等待时钟沿,数据也会等到下一个有效时钟沿才赋值。”应该不成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代码中,没有@(io.drvClk)的话,仿真一开始,所有的赋值都会在第一个时钟沿后起效,结果当然是最后一句覆盖前面所有的。

要推动仿真时间前进,肯定要靠@(io.drvClk)。
clokcing block的作用就是,在bench中,在一个时钟上升沿之前对信号作了驱动,该值只有等到时钟上升沿才到达DUT

网友:
在用vcs仿真的时候,数据一定会在时钟后给出的。
              io.drvClk.din<=16'h2;
04.                @(io.drvClk);
06.                io.drvClk.din<=16'h4;
07.                @(io.drvClk);   //假如这句没有
io.drvClk.din<=16'h2;  你应该是拿不到这个数据的

网友(2013-04-15):
这个例子从哪来的,能不能给个附件

网友:
要是像你那么理解去改变顺序的话仿真会死掉的,这个顺序是对的,不信你自己试试

网友:
好好看看时钟块的概念

网友:
都在UVM了,落后了!

网友(2013-06-06):
回复 楼主:

    您好,能把这个官方的实例代码传一份给我妈

网友(2013-08-26):
说的很对,学习了...

网友:
的确有问题。。。

网友(2014-01-16):
楼主,你好,请问官方代码爱哪里有下载呢?抑或是能否传我一份,多谢了。guikunku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