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 PowerPlan issue [已解决]

楼主(2012-12-28):
执行完:synthesize_fp_rail -nets {VDD VSS} -voltage_supply 1.62 -synthesize_power_plan -power_budget 350 -pad_mastes { PVDD1W PVSS1W }
   返回结果如下:
   Number of pad instances: 0  ;// 我其实已经例化了好几组power pad;
   Error: All the P/G pads do not have power ports, or all the power ports are not connected to power or ground net logically.(PNA-006)
   Creating PNS Replay file ./pna_output/pns_replay.tcl
   Power network synthesis failed.
   0

   因为在做lab的时候,这一步是可以过的,所以我认为是io的mw出了问题;所以我重做了io的mw——首先读入gds,然后open_mw_cel PVDD1W ,但是在执行:
   set_attribute [get_ports VDD] port_type "Power" 出错,返回结果如下:
   Warning:No Port objects matched ‘VDD’ (SEL-004)
   Warning: no object specified for set attribute on (MWUI-203)
   0

    我确定PVDD1W是有VDD port的,可是为何是这样的返回结果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 scheme 模式下,输入一下命令,可以对port进行定义,但不知道合不合理?
   dbSetCellPortTypes "io_mw" " PVDD1W" '(("VDD" "Inout" " Power")) #f   dbSetCellPortTypes "io_mw" " PVSS1W" '(("VSS" "Inout" "Ground")) #f

   接下来执行extract BPV的过程中, PVDD1W报错如下:

   ERROR: (*FATAL*) pin [VDD] AND [VDD:] SHORT around (6.700000,208.860000) on metal6
   ERROR: ========> Please remove redundant text (VDD or VDD:  ) .
   ERROR: fail to identify geom for routing layer

   怎么会多出一个"VDD: " ?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是用GDS转MW数据吧
    改用lef转或者修正G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GDS 是foundry的,我不敢轻易改动;     LEF 可以更改,可是如果IO,IP等均采用LEF生成MW,最终GDS 怎样输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终GDS使用原始的GDS替换即可,只是text,不影响。
完整的PDK中lef与gds都有且两者是匹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替换呢?是在virtuoso中,还是在ICC中替换?    如果在ICC中替换,需要重新用GDS生成MW,然后输出GDS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virtuoso中替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319075-1-1.html

看一下发帖规则,方便大家,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修改,谢谢提醒啊!

网友(2013-02-27):
我也遇到跟楼主相同的情况,只是lab是我自己的设计,我在用synthesize_fp_rail命令的时候同样也提示error:all p/g pads do not have power ports,or all the powerports are not connected to power or ground net logically.不知道楼主是如何解决该问题的???能够详细说一下吗?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IO的MW库的问题:power pad 和 ground pad 的port属性没有定义好;需要重新做:     你是用lef转的,还是gds转的?

网友:
我在做MW时直接调用的SMIC13g_iofram,楼主说的"IO的MW库"是什么东东没有搞懂。MW库不应该就是用create_mw_lib命令产生的吗?

网友:
楼主能告诉一下如何将I/O的lef文件转换成mw吗???十万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