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emoval怎么修???

楼主(2012-12-28):
想问下,关于removal怎么来修?
dc的时候好像也没看到相关的命令来约束它,在apr的时候也没看到相关设置自动来修这(我用的encounter)~
但是在做完后在pt的时候就会报removal的时序不满足,想问问有没有什么自动的方法来修removal~
我现在修他是手动来插buffer来修的~

求大神指点下,有没有什么自动的方法来修~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是复位信号的removal么?encounter会自己修正吧,我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自动修~
pt后发现了这问题,只能回到pr的时候自己手动插~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是在PR的时候把异步信号set_false_path。还有跟PT中的sdc文件有关系。其实什么原因到底怎么解决,我也是很模糊,只是照葫芦画瓢。希望得到大家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set false path 不是不对他进行分析吗???
那怎么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    set_false_path无法分析时序,所以也就不会有违例,也就不会去修正。

2.   encounter没修可能是你的sdc加了ideal network或者dont_touch net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啊~
而且我连dc的时候对rst都没加dont touch的约束,还让他加buff来着的~
因为我还不会在encounter里面加reset tree,所以在dc的时候没对rst做dont touch~

顺便问问在encounter的时候怎么做复位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复位信号当做一个时钟来做的么?
还是要把复位信号当做high fanout network。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啊,所以我也来求答案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做reset tree~
    像clock tree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就把reset当做一个clock来做就可以了,不过一般是没必要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是不会~
是像做cts一样,在encounter里面写个cts类似的那个文件来做???

网友(2014-12-03):
回复 楼主:

   能分享一下 后端到底怎么修复removal?

网友(2022-03-10):
2022年的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

网友:
dc的时候,一般不修recovery和removal (dc: timing_disable_recovery_removal_checks = true)
pr的时候,只要没设ideal network,开启相应的检查(icc: timing_disable_recovery_removal_checks = false),工具是会自动修复的。

网友:
还是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