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优化时序的问题~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12-28):
在做encounter的时候,用他自己做时序分析的时候都没问题~
但是完了pt再做的时候,发现时序有问题了~
发现encounter他好像不分析输入的pin到他第一寄存器之间的路径,所以在apr后,这一段的路径他不分析,不优化,所以导致了我这条路径的hold time不满足~
这点很奇怪,想问问大家有遇到过没~
因为这条路径他不分析,优化,最后我为修这个hold time 只能自己手动插buffer~
想问问大神,有遇到这问题没?
是因为我的输入的名字有总线这样的[]名门方式让encounter不认,然后才不分析这路径,还是什么?因为我发现encounter不让类似b[0]这样的名字~
在写脚本跑的时候只有改成b\[0]的时候他才会认为是b[0]~

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joemool版主,踢馆的来了,出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大神指点下是我哪没做好出问题了,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啊???
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坐等好戏

网友:
静等高手出招

网友:
我认为:EDI不是不优化这种IN-REG的路径,EDI重点优化REG-REG路径。
象这种路径的hold的违反还是要看一条完整的路径,还要看这些端口的hold约束、
EDI时序最重要的、就如你说的APR用EDI,而signoff工具用PrimeTime,这样时序分析这两个工具要一致才行,象抽寄生参数、时序计算、SI分析等等的设置

网友:
还是先从自身找问题吧,多半是sdc设置的问题(包括dont_touch之类的),
新版的没有b[0]不认的问题,老版的可以加"b[0]”

网友:
同意陈版主的意见,先查查自己的sdc里面有没有false_path或者dont_touch之类的

网友:
可能是sdc的问题,
不过两个工具有小的差异,很正常,两种情况下的 RC 信息本来就不一样。
最主要的是你的PT用的SDC要正确,然后想办法去满足时序。

网友:
encounter默认使用的是tcl语言,tcl会把[]中的内容当做一个命令来运行。如果遇到要用[]的pin,可使用如{b[0]}来代替b[0]。
另外我觉得encounter是会分析优化这类in2reg类型的,只是效果问题。发现pt报错,可在encounter中使用report_timing -from -to对此路径的时序单独报出来,然后再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5-05-17):
是不是你设定了只优化特定的path group?按道理来讲工具是会优化默认的path group的。
你可以试试:setAnalysisMode -honorClockDomain true
createBasicPathGroups
opt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