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上画mark点的作用

楼主(2012-12-29):
想请教一下大侠们关于版图上为什么要画一个十字架形的mark点,有什么作用?不画行不行?一定要画十字架形吗?用几层金属?有没有位置或坐标的规定?还有关于这些信息一般从哪里获取??谢谢!

网友:
对位用的吧。

网友:
光刻对准用的,一般不需要自己画,由代工厂提供给光刻板制造商添加到光刻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怎么个对位法?能再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听说好像不是光刻对准用的,它那个也就是用的顶层金属的,下面的层是没有的,好像跟芯片的放置位置正不正确的对准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没见过,如你所述,可能是焊线时用于图像识别的标记。

网友:
一般用于元件定位使用,位置没有什么要求,一般放置在板边缘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