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画seal ring?

楼主(2012-12-29):
拿到一个design rule却看不懂怎么画seal  ring  ,就看到上面层是一条一条的,有dark  clear  ,想请教一下高手们,谢谢!

网友:
问fab厂要design manual。Fab会告诉你需要哪些layer及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工厂有提供一个design rule,里面有seal ring的画法,但里面有点看不懂,有虚线画的还有一些实线什么的,对了,还有dark  clear的区分,不知道是啥玩意

网友:
如果掩膜版的图形是由不透光的区域决定的,称为亮场掩膜版(clear field mask)。
反之是dark。
不是你画的问题,而是工艺的做法不同,所以标识的方法不一样。
看好了再画就行了。

网友:
直接让Fab给你加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如何知道代工厂取的是dark  还是clear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曲线和实线的意思就是啊?
    这个图还不够明显?
    随便找了一个给你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图只是反应了某一层有dark 和 clear之分,但是举个例子比方如M2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它有dark  还有clear,即虚线和实线,那你怎么知道工艺上在做这一层的时候它取的是实线部分还是虚线部分??

网友:
M2取虚线
不解释 自己想想

网友:
回复 网友C:

    FAB提供的MaskTooling上有啊

网友D(2020-03-04):
实线虚线怎么看还是不懂

网友(2021-11-11):
我猜应该是看assembly isolation 那一段。seal-ring与芯片core之间要有一段 assembly distance,这一段应该是没有其他层的,然后其他layer的dark 和 clear 关系只要和这一层的assembly distance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E(2023-11-20):
引用 网友D:
实线虚线怎么看还是不懂

我理解的就是,首先看着出来这是一层一层的图,P+开始就看得出来seal ring是P型环,然后在P+上一层就是CO接触孔,有虚有实,明显就是要那三个0.5的实线部分来做掩膜,再往上一层就是M1,M1肯定要在CO上方,所以右侧长度为2的实线如果是掩膜用来刻蚀M1,那压根没和CO接上,所以M1是用虚线部分的,VIA1是M1到M2的连接孔,一般比CO孔大那么一丁点,为0.6,M2要和下面的M1接在一起,就要处于有VIA1的上方,右侧3.5的实线也明显不在VIA1上方,所以是虚线。如有错请指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理解的就是,首先看着出来这是一层一层的图,P+开始就看得出来seal ring是P型环,然后在P+上一层就是CO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