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D卡速度

楼主(2012-12-29):
各位,关于SD卡的速度有一点不明,希望知道的人告知下。SD规范上写明SD总线的速度全速(25M/s), 高速(50M/s), 也就是说SD 4bit模式工作时速度最大可以达到200Mb/s (25MB/s),这个速度和SD卡的速度有什么区别,网上看到的SD卡速度class 2 (2M/s)是怎么算的?

网友:
你是在弄ARm cortex-m 吗 ?

网友:
25M/50M 是指线的频率 , 数据速度就根据数据线位宽算了
class 2 : 2MB/sec  (2M byte data per second)

网友:
没有 M/S 这个单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4位传输时,每个周期1bit数据,高速模式可以达到200Mbit/s,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最大值。不明白的是SD卡所标明的速度等级是怎么算的,Class2 指的是最小速度2M/s,那SD卡要是工作在几百K的速率下肯定没法达到2M/s。这个速度等级会不会是指数据通过IO线传送到SD卡后,SD卡内部的Flash的读写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就是指数据线上数据传输的速率

网友(2015-09-08):
SD的default speed mode和high speed mode等模式下的速率都是针对4条data线并行工作的时候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