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 program 能不能定义在 module里?

楼主(2012-12-29):
初学SV, 根据RLM 尝试着把program定义在module里。结果编译失败。如果把program定义移动到module外,编译成功。根据LRM "Program blocks can be nested within modules or interfaces." ,program可以定义在module里,错在了哪里?

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sv_program.sv", 8: token is 'program'
    program automatic test();
           ^
  System verilog  keyword 'program' is not expected to be used in this
  context.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top;
  reg clk;

  program automatic test();
    initial begin
      for(int j=0; j!=3; j++) begin
        int k = j;
        fork
          $write("j = %0d\n",j);
          $write("k = %0d\n",k);
        join_none
      end
    end
  endprogram

  initial begin
    $display("Hello World");
  end

  test t();
endmodule

楼主:
用Mentor的工具compile没有问题。但是VCS 会报错。

网友:
他们是同级别的!

网友:
module和program是同一级别的,把program的定义从module里面拎出来,在module里面例化一个test就ok了,就像例化一个子模块一样。

网友(2013-12-21):
可以的

`define DIS "hello,world,%d,%h",'h8,5'd15
module test2;
   reg clk;

program automatic test;

  class cov;
    rand bit[4:0] port;

  endclass

  cov cov1;

    covergroup  portcov;
      coverpoint cov1.port{
        bins port[]={[0]};
      bins other[]=default;
      }
    endgroup

  portcov portcovsample;

  initial begin

    portcovsample=new();
    cov1=new();
    repeat(1000) begin
      assert(cov1.randomize());
      $display("port is %d",cov1.port);
      portcovsample.sample();
    end

  end

    initial begin

$display(`DIS);

    repeat(1000) begin
      #10;
      $display("good");
      $stop;
    end

  end

endprogram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