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lot wafer corner的认识?

楼主(2012-12-29):
据我了解的slot wafer corner之间有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种是: 不同slot是不同corner,而一个wafer上只有一个corner

另一种是:一段时间的slot集中到同一个corner,而一片wafer上有多种corner

请有经验的达人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还不了解,继续关注长见识

网友:
我觉得吧,应该是第一种

网友:
不同slot是不同corner,而一个wafer上只有一个corner  这一般是designer要跑的corner lot;  另外一种是FEM, 这种可以在wafer上不同的区域调节CD,但是没有办法做不同的implant,一般是fab用来检验CD对某些东西的影响的。

网友A(2022-08-31):
请教楼主,corner wafer能出货吗

网友(2024-04-19):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corner wafer能出货吗

这个要看具体的验证和测试数据,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跑的偏差太大,肯定不能出货,一般来说ss是可以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