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安装完soc91(encounter91)没有启动界面

楼主(2012-12-29):
各位大虾,小弟,根据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01316&highlight=encounter安装完soc91(encounter91),用命令启动encounter,但是没有出面启动界面,出现错误  bash: /encounter/tools/bin/encounter:/bin/ksh: bad interpreter :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没装ksh吧,装下试试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装ksh,我是菜鸟!,要下载什么软件吧?

网友:
Change to bash or C Shell and then try to install.

网友(2018-02-20):
谢谢   好东海洗 烘塑厂 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