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用Cadence的蒙特卡洛仿真CMRR?

楼主(2012-12-29):
求问:小弟做了一个运放,请教下怎样用Cadence里面的蒙特卡洛仿真CMRR。如图所示,在一个schematic里放两个运放,一个跑Adm,另一个跑Acm。跑AC仿真,利用蒙特卡洛可以得出一族差模增益的幅频特性和一族共模增益的幅频特性,然后用这个两个结果相除得到CMRR。但是这样得到的一族CMRR是随频率变化的,能不能得到某一频率的CMRR?
或者小弟的思路一开始就是错的?求各位达人指点。

网友:
楼主考虑接成单位增益反馈形式,再跑Acm就可以了。

网友(2013-10-27):
不懂同问啊,大神呢?、

网友(2018-11-22):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