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xer的仿真方法

楼主(2012-12-29):
用spectre工具对mixer进行电压转换增益仿真,用的是从论坛里下的教程,pss+swept pac的方法,但是得到的转换增益是-400多,明显的不对。跑了一下瞬态,算出来转换增益为12dB,请问正确仿真mixer的方法是怎样的,请大神们多多指教。

网友:
1. 输入的源,给pac的幅度赋一个值。
2. 在pac的仿真设置里,频率范围是射频的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