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版图尺寸放大1.11倍

楼主(2012-12-29):
小的最近在做工艺移植方面的事情,要把0.13的移植到0.11,但是模拟模块的大小又不想变动,所以就需要把自己的模拟模块版图先放大1.11倍,然后gds提供给厂家整体缩小0.9,要肿么做?有木有人做过?????给跪了~~!!

楼主:
小的已经做了整体版图放大,然后再做孔size缩小,在版图上量的时候明明是正确的尺寸,但是drc还是报孔的尺寸不对。肿么办?????在做放大缩小的时候已经将精度从1000改成10000了~@@@

网友:
drc还是报孔的尺寸不对
可能是 gds or rule file 的問題

网友:
只需要覆盖一层,foundry就不会给你shrink。
具体的联系你的found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找到原因 是因为精度设置的还不够高,多加一个0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要跟数字的东西有连接关系,数字的库要整体缩小0.9,厂家只做整个core的缩小,所以模拟的模块在我们自己这边先放大。

网友(2013-02-19):
做过,用calibre吧,又快又好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放大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calibre怎么实现这个版图整体放大缩小的功能? 跪求具体操作步骤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具体是用calibre的drc, 例子cmd如下:

LAYOUT PATH "abc.gds"
LAYOUT SYSTEM GDSII

DRC RESULT DATABASE "result.gds" GDSII
PRECISION 1000
DRC MAXIMUM RESULTS  ALL

LAYER AA 10
NEW_AA {MAGNIFY AA BY 1.1} DRC CHECK MAP NEW_AA 10 0

以上例子手打,可能有个别字母错误,其中0.9是你的放大倍数,AA是你有的层次,有多少层就都照样子往上加。然后用calibre -drc cmd 执行就得到result.gds,它是全fattern的

网友E(2021-05-17):
引用 楼主:
小的已经做了整体版图放大,然后再做孔size缩小,在版图上量的时候明明是正确的尺寸,但是drc还是报孔的 ...

请问这个放大与缩小是怎么做的,写脚本吗还是用virtuoso的工具做的;
做完之后版图是flat的还是保持原来各个cell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放大与缩小是怎么做的,写脚本吗还是用virtuoso的工具做的;
做完之后版图是flat的还是保持原来 ...

calibre里面做,需要写脚本。然后就是精度要注意下,多加几个0,这样放大缩小的小数倍数不会被抹去。
我这边是全部flat了再放大缩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calibre里面做,需要写脚本。然后就是精度要注意下,多加几个0,这样放大缩小的小数倍数不会被抹去。
我这 ...

请问 脚本能否共享下?是否有非flat的方式呢?
把精度提高后,放到原来的版图里去,与数字部分放在一起,
请问是否有 出现调用涨大这部分的版图放大了很多倍?
比如多加两个零,调用时与原来数字部分相比,发现放大了100倍。

网友F:
calibredrv里直接可以缩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calibredrv里直接可以缩放

没有用过,尴尬

网友G:
尝试一下用calibte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尝试一下用calibte

尝试一下用calibredrv:
1、File-->open layout files…,打开你要缩放的gds版图数据;
2、File-->Scale…,在随后弹出的“Scale layout factor”窗口中填写缩放倍数,例如“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