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下,大家画版图时,地线如何处理?

楼主(2012-12-29):
是不是星型接地方式用得最多?还有,衬底地和NMOS的S端要分开吗?

网友:
最好是衬底和S端分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给个理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认为分开来相对都会干净些,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纯属个人感觉

网友(2013-02-01):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星型接地方式?

网友:
分开接会影响开启电压吧

网友(2014-07-14):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指电路所有的地都接在同一个参考点,看起来就类似于从这个点星型的发散出很多地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