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截止状态下电阻

楼主(2012-12-29):
请问CMOS在截止状态下,的电阻是什么样的?研究这个有意义吗?

网友:
是研究漏电吗?低功耗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研究一些电路截止状态下,各个管子的情况

网友:
Didn't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please explain again......

网友:
截止状态  漏电流都是-10,-11,-12量级的  电阻都是11,12,13量级的

网友:
即使截止情况下也存在漏电流,但是通常情况下忽略不计,电阻是一个指标,显示关断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电路分析中,mos管截止状态下还有电压,不知道这个电压怎么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仿真时它会有压降,这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研究模拟开关吗?MOS管截止状态下有漏电流,你看看半导体物理与器件方面的书就明白了。

网友:
当然有意义咯
对于mosfet来说,Ion/Ioff是非常重要的
别看单个mosfet的漏电很小,但是SOC chip有几千万上亿门
Ioff将来就是chip的漏电和静态功耗,而且先进工艺的Length很小,所以Ioff都较大

网友:
应该就是衬底的方块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