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通孔的个数会不会影响寄生电容?

楼主(2012-12-29):
请问各位大神,管子的通孔打的越多,寄生电阻越小,会不会意味着寄生电容更大呢?

网友:
和Cap没有关系吧

网友:
通孔多了会使寄生电容增加的,高速信号的路径,通孔不要太多太密!

网友: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做一小块电路去比较一下,实践得真知

网友:
应该是通孔多,寄生电容变小,主要是金属板重叠面积减小,寄生减小

网友:
A ---------------
      |           |
C1==       R1
      |           |
      |  - || -  |
      |    C3   |
C2==        R2
      |          |
      |          |
B ---------------

dumped eqvalent impedance between plate A and B.

R1 and R2 is resistance of via.
C1 and C2 is vertical parastice capacitance between A and B.
C3 is parastice laternal capacitance between several via.

Premise : another via pattern do not have to exist around AB overlap area.
the More via, the more C3.
But, idealy for proper frequency, if R1=R2 and C1=C2,
then we can say V(C)=V(D).
So we can ignore C3 for simplicity.

if R1=R2=R/2, C1=C2=C/2
Between A and B, equvalent impedance Z = R || (1/sC)

R1 = R0/k (k : the number of via)
resistance will be decrease with directly propotitionnal to the nubmer of via.
C1 = C0*(1-k*r) ( r : via area / original overlap area )
capacitance will be propotional with overlap area between A and B.
But it must substract via area.So as more via, as capacitance will be decrease.

Z = R / (1 + sCR) -> low pass function.

Fc = 1/(2pi*Tc)
     Tc = R*C = R0*C0*(1/k-r)

As more via, TC decrease and then Fc will be increase.
So for high frequecy, we need more via and small area of A and B.

网友:
没听说过这种理论,via当然多一点好,阻抗小,电容增加?这个忽略不计。

网友:
via 和寄生电感有点关系,Cap可以忽略

网友(2014-12-18):
回复 网友A:

    分析的很好,总体而言,via越多,寄生电阻越小,寄生电容越小;

网友:
自己画几个通孔密度不同的版图,用电磁场工具仿真即可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电磁场工具是什么?

网友(2019-03-19):
六楼回答的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