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下大家用cadence ic哪个版本,ic610可以读ic5141的工程吗?

楼主(2012-12-30):
如题!
  新手,单位都用ic5141,现在手头只有ic610,请问ic610可否读入ic5141做的项目,有哪些需要重新设置或者注意的地方?

网友:
As far as I know, you need to convert your ic5141 projects to ic610 in order to be read by ic610.

Regards,

网友:
试试cdb2oa
只要没有大量的skill就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有些功能不能用哎。。

网友(2013-03-09):
试了,好像ic610下打不开ic5141的文件,想转换到oa也出现问题,希望有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有没有用,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附件

网友A:
试过了,转换成OA格式后可以打开

网友(2018-11-24):
你好,两个都装的话怎么切换呢

网友(2019-04-16):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转换成OA格式后可以打开

bash: cdb2oa: command not found   我转换显示这个错误,就是不成功,在开启icfb的地方生成了run_cdb2oa.csh。   能告知怎么转换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