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牛人惊现!魅族MX2改装无线充电

楼主(2012-12-30):
重要提醒:以下内容涉及拆解与改装MX2内部结构,这种拆解和改装是不被厂家允许的,并有一定风险,会导致丧失保修甚至损坏手机本身,在没有一定电子基础的情况下,本人不提倡这种改装。本贴内容仅作交流。

改装完成的手机,充电时必须放到石头上并严格对位,拿起来就停止充电,也就是说充电距离为0,只是省去了插拔充电线的过程。
关于充电速度:肯定不如插线充电快。保守估计慢20%到30%
关于保修:拆机肯定会丧失厂家的保修,【个人观点】,正常使用MX2没那么容易坏,人为造成的损坏售后也是不管的。爱惜点用就是了。

一、工具盒材料:

小号十字螺丝刀、剪刀、钳子、烙铁、焊锡等

比较薄的电工绝缘胶带少量(推荐3M)

质量好一些的漆包线30CM左右

Palm的点金石套装(关于这个技术的信息请自行搜索),PIXI和PRE都可,这里使用的是PRE(虽然PIXI的电路板比PRE的薄一点,但整个电路面积偏大,根据拆解后MX2内部的空间,决定使用PRE的板子)

二、拆解MX2

拆到这里就足够了。

三、拆PRE线圈

买来的套装里线圈是直接在Palm原装后盖上的,小心取下,由于线圈本身的出线太短,需要延长,我们把电路板于线圈的连接断开(借用他人图)

四、确定线圈位置

建 议把线圈固定在中间偏下的位置(偏上容易造成改造后MX2无法完全贴合在石头上,我这个装的位置就有些偏上了,懒得改了),线圈通过漆包线延长,由铁壳 SIM卡处引入主机内部(这个地方缝隙较大,不会卡到线)特别注意那四个定位用的金属片,一定要严格按照原装的位置进行摆放,切记,切记。

五、线圈电路板的安装

红圈是打算安放线圈电路板的位置,解释一下选择这里的原因:

1、面积正合适

2、高度合适。旁边的屏蔽壳上有辅助散热的导热材料,这里没有,只有薄薄的一层排线,这个排线连接的是底部USB口、触摸键、喇叭、话筒的小板与主板。

3、此处屏蔽盖下方是主要是基带芯片,,发热量远小于CPU等部件。

可能被问到的问题:

1、是否会影响基带芯片的散热?

答:会,因为线圈电路板在充电工作时自身也会发热

2、会不会干扰在下方的基带芯片?

答:不会,因为基带芯片有全电磁屏蔽的壳

3、会不会干扰排线里的信号?

答:基本不会,排线的屏蔽做的也是相当好的,如下图

绿 圈里已经上锡的触点就是USB口+5V的检测点,用漆包线直接连接到线圈电路板的输出正极。负极就是整个机器所有的金属屏蔽壳,这里我拆了一个废U盘的 USB接口触点,焊在线圈电路板的输出负极上,弯道线圈电路板的背面,这样可直接连到下面的屏蔽壳,完成负极的连接,如下图红圈。

六、总装

大体位置就是这样了,注意红圈位置加了一层电工绝缘胶带,防止意外短路。

总装时注意不要使用蛮力,只要位置合适,是不会对原来的结构造成任何影响的,铁壳可以顺利的盖回去,有困难的可以试着微调下线圈电路板的位置。

塑料后盖按说应该是需要从里面铣掉0.6mm左右,但是我比较懒,也没有称手的工具,所以直接盖上了,这样塑料后盖就会略微突起一点,不是太明显。有时间再铣塑料壳吧。要求苛刻的朋友可自行解决。

七、最后是完成图

八、总结

1、与MX的改装差不多,只是触点位置变了。

2、发热尚可接受

3、四个定位金属片的位置比较难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