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Library Compiler 如何使用?

楼主(2012-12-30):
对Library Compiler一无所知,因为时间比较紧,很难在短时间把Use Guider仔细看完。大致浏览了一下目录,表示完全不知道啥意思。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任何您知道的点滴都可能对我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能我问的不够具体吧,那请问一下大家,在Library Compiler 中需要哪些准备文件?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只有lib文件就可以,使用方法很简单,
读入lib,看是否有error,再写出db
那些说明文件是为写lib的人准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版主您的意思是Library Compiler 是用.lib文件生成.db文件的?
    哎!之前听别人说是用来产生.lib文件的,所以看文档觉得很无头绪。
    真的是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产生.lib应该是另一个工具吧?

网友:
用脚本建一个提lib的环境,咱自己提lib,做过全定制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之前查资料说ELC和NCX可以提取,但也没有用过。然后有人说Library Compiler 可以,我就尝试着弄,结果。。。
    真是非常感谢陈版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可以说的具体点吗?用什么工具,需要什么文件?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自己建一个提时序的环境,工具可以是nanosim或者XA,脚本可以用perl,
  提取相应信号的建立保持时间及相关的电容啥的
后端会看和分析.lib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看它从哪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您之前说自己提lib,然后您又说“后端会看和分析.lib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看它从哪里来的吧”。还有您说提时序环境,提取相应信号的建立保持时间和相关电容,用工具XA或者nanosim,这个不能产生.lib文件吧?
可能是我理解能力太差。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我表达有误
1.我说的后端是后端物理设计方面,不是指后端全定制方面的。后端物理设计,我想只要求会看懂.lib就可以了
2.如果你不是用特定的提.lib的工具,可以自己建一个环境来提,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其中涉及到的测量建立保持时间啥的工具可以用nanosim或者是XA或者其他工具
3.lib文件格式可以参考其他的,然后用脚本语言替换文件中相关的参数,出来的时序文件不就是你想要的了吗

网友:
一般我们把这么叫不同设计的部门
RTL,functional verification -- frontend
APR,STA,IRdrop,DRC/LVS -- backend
用virtuoso,laker画版图 -- layout
standard cell,memory -- circuit design
PLL,ADC,DAC -- mix signal
RF -- RF design
DFT -- 有时算FE,也有公司把它算B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这么认真仔细耐心的回答,真的很谢谢!
1.嗯,之前也没有想过要自己弄.lib,最近老板说所有的文件都要自己弄,所以就各方求教了。
2.我现在就是想找产生.lib文件的工具,之前听别人说Library Compiler 可以,但是看了一些感觉不是那么回事,连需要什么来产生也没看出来,所以就到坛里来问了。所以可能是最初的问题就不准确,导致我们理解地有偏差。
3.我现在也在看手工写.lib文件的语法。刚开始就是为了方便,想找工具自动生成,结果。。。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陈版主的详细说明!
不像大公司,小公司或者学校有时候就分地不那么仔细,老板想一出,我们就得弄一出。没有专门的人,就得要差不多相关的人来弄。
再次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板想一出,我们就得弄一出 太强大了,都是神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有什么神不神人,都是瞎捣鼓啊,当作一次学习的机会也很好啊。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产生lib,用ncx或siliconsmart,elc,都可以。有啥问题留言给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版主的帮助!
ncx,siliconsmart,elc,这些工具都没有用过。之前我看了一下NCX的User Guide,不太明白seed library和template filess是怎么弄?因为我们是把模拟模块做成IP核,模拟部分提供的只有GDS和LEF。SPICE文件说产生不了,模拟用的是Cadence 工具(不包含elc)。
关于siliconsmart,因为是模拟电路。这个工具可以用吗?不是需要逻辑关系式吗?
再次感谢您热心诚挚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三个工具主要都是做标准单元库的library characterization,其中siliconsmart功能强大些,可以做IO,standard cell,RAM ,ROM register files等等。seed lib都是建立在已有foundry lib基础上进行的,template files工具会自己产生,当然也可以自己修改,单独产生。可以生产需要的时序功耗信息,包括verilog model,datasheet 等等,也就是通常foundry提供给你的一些文档和文件。要做准确的仿真的话,最好要后仿提取的netlist。具体实现过程以及scripts等建议直接私信我,这里说起来不是很容易。如果是模拟电路要做IP的话,可以用nano time或者cadence下的DCM(virtuoso design characterization and modeling)。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工具和方法实现。总之要明确你最终实现什么结果,具体都要输出哪些文件,这样才能确定实现方法和需要提供哪些文件。

网友(2014-04-12):
回复 网友A:

   版主···请问library compiler怎么把lib文件转成verilog文件啊???

网友(2014-10-29):
   write_lib -format db | vhdl | verilog | 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是什么版本的?我的是201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问下,我转换的时候用的是
read_lib  2.lib
write_lib -format db abc -output  abc.lib

老是出现这个问题

The 'abc.db' library has not been read in yet. (UIL-3)

请问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2014-12-26):
回复 网友D:
求教NCX的使用,如何产生lib。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你的lib转换为verilog 了吗?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现在也需要将lib转成verilog如何转?

网友:
回复 网友F:

   按照
   read_lib
   write_lib
   也生成了相应的verilog, 但是所有的.v文件是按照单元分开生成的,能否生成 一个整体的.v文件?

   write_lib library_name -f verilog -outout  all_cell.v

    查看目录并没有生成 all_cell.v 而是生成了一个文件夹,里面包含所有cells的单个的.v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后来用2013的dc也是你这样的。也没有找到library compiler的user guide。请问你后来解决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解决了,就是用   write_lib library_name -f verilog -outout  all_cell.v
这个命令,在 使用这个命令时候,前面加一个set 一个变量为true,这个变量就是控制 生成一个整体的.v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变量能告诉我么!我手上没有ug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也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解决了么?我明天去实验室帮你看一下,手头不能上服务器

网友:
回复 网友G:

   解决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我还有问题,导入lib,生成.v, 如何才能生成没有specify模块的.v?

网友(2015-08-14):
飘过,我也在开始搞这个呢,各种问题!不过Library Compiler是用来生成.db文件的,生成.lib的工具主要有(1)Cadence的ELC(Encounter Library Characterizer),用的是spectre
(2)Synopsys的Liberty NCX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近在做一个数模混合电路,ADC。也是学校的,我负责数字后端,老板只管分配任务,什么问题都要自己解决。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是AD转换,模拟那边先处理完后,输出12位数字信号和同步时钟。然后这些数字信号交给数字部分做算法矫正。所以数字和模拟的接口时序要求是比较严格的。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用工具提取时序模型呢?用nano time可以吗?这种情况算是您说的模拟模块做IP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可以,不提取的话最好在时序约束文件里严格定义。后端要严格满足,后仿验证。

网友(2017-06-07):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7-08-02):
版主and楼主
也请教工具怎么生成.lib文件. PR 工具用的EDI。提取lib的工具用cadence家elc或者synopsys家ncx,用哪个好?我主要用于提取standcell的lib信息。请教具体方法,有脚本文件共享最好。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三个工具主要都是做标准单元库的library characterization,其中siliconsmart功能强大 ...
引用 网友D:
[/quote
版主提到的私信,怎么私信? 是我还没有权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版主,问一下应该设置哪个变量才能让输出所有cell的.v在一个文件里呢,谢谢

网友:
顶一下,问题的没人回啊。。。

网友(2017-09-20):
那个变量应该是vhdllib_architecture=FTGS吧?

网友:
library compiler如何输出 运行日志呢

网友(2017-10-29):
楼主,我用lc提取verilog时 为什么它提示 verilog format是无效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std的话ncx就很好了,软件下面有个demo的,你可以先用这个run一编。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清楚哦,应该都有权限的吧。

网友(2017-12-14):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2018-04-04):
学习了,关于lib的一些东西。

网友(2018-06-28):
方便把library compiler 手册共享吗?谢谢。

网友(2019-05-06):
我用NCX跑characterize然後出現這個錯誤,請問這個要怎麼解決阿
Warning: Simulation failed. low_clk_width_err
  clock width 2.9e-07 exceeds maximum tool value (1.5e-07)

网友(2020-03-04):
看完此帖,大涨知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2020-05-25):
I have the sam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