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中遇到无法解析.inc文件

楼主(2012-12-30):
麻烦问下各位高手,在用Hspice仿真中,报告无法读入.lic文件,错误显示为:error: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named /home/.../hspice/trans_models/nmos_vtl.inc但是,在sp网标里清楚的写全了路径,/home/.../Hspice/trans_models/NMOS_VTL.inc,如果输入该路径是可以读到nmos_vtl.inc,为什么HSpice在分析网标时,就无法读入?
大小写问题怎么去除?
急盼指教~

网友:
顶一个,求教

网友(2013-05-16):
把nmos_vtl.inc放在网表文件相同的路径,路径不要有空格
引用的时候.include 'nmos_vtl.inc'(大概是这样)

网友(2013-08-04):
.inc 是包含当前路径下的文件,不用加路径,如:.inc 'input.cir'
如要有路径则用.include,如:.include "/home/schematic/input.cir"
注意一个是单引号,一个是双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