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读取网表错误(急........)

楼主(2012-12-30):
求大神,求指点:

1.ICC初始化结束,读入DC综合后的网表时,提示一个错误:     Error: Module name: Length of name is bigger than 1023 (name: xxxxxxxxxx)
   Error: Parser error: negative index and/or other unsupported syntax .
   Error: Verilog parser cannot parse the ./or1200_soc_top.v source file.

造成在以后设置current design 时出错。

疑问:1> 为何在DC综合生成网表示不会报 length name is bigger than 类似的错误?
               这种错误时如何引起的呢?
          2> 上诉提出的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
已解决: 发现网表中Module name 大于1023的不多,就几个,就直接手动更改了网表,将名字长度大于1023的 改一下(确保与其他的没有重复),之后ICC再读入netlist即可!

网友:
ICC是不是有个变量设置,可以容许超过1023,
改短是个好方法,太长自己读得困难,ICC跑得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