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pcb设计中的要点分析

楼主(2012-12-31):
用户可以采用地线层分割的方法对整个电路板布局布线。在设计时应注意,尽量使电路板用间距小于1/2英寸的跳线或0Ω电阻将分割地连接在一起。注意分区和布线,任何信号线都不能跨越地间隙或分割电源之间的间隙。先测试该电路板的实现功能和EMC性能,然后将两个地通过0Ω电阻或跳线连接在一起,重新测试该电路板的实现功能和FMC性能。比较测试结果,会发现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统一地的方案在实现功能和EMC性能方面比分割地更优越。
      在以下3种情况可以用到这种分割地的方法:

      • 一些医疗设备要求在与病人连接的电路和系统之间的漏电流很低;
      • 一些工业过程控制设备的输出可能连接到噪声很大而且功率很高的机电设备上;
      • 在PCB的布局受到特定限制时。
      混合信号PCB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设计过程要注意以下几点:
      • 在电路板的所有层中,数字信号只能在电路板的数字部分布线;
      • A/D转换器跨分区放置;
      • 不要对地进行分割。在电路板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下面敷设统一地;
      • 必须跨越分割电源之间间隙的信号线要位于紧邻大面积地的布线层上;
      • 分析返回地电流实际流过的路径和方式;
      • 采用正确的布线规则;
      • 在电路板的所有层中,模拟信号只能在电路板的模拟部分布线:
      • 实现模拟和数字电源分割;
      • 布线不能跨越分割电源面之间的间隙;
      • 将PCB分区为独立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
      • 合理的元器件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