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基于有源积分器的biquad的Q值最多能达到多大

楼主(2012-12-31):
如题,在保证环路稳定性和选用工艺能提供的合理电容电阻值的情况下,用有源积分器实现的双四结构(biquad)最多能达到多大的Q值,
典型值是多大? 望高手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
1 Q值是由你根据指标所选择的滤波器类型定的;
2 biquad不适合用来实现高Q值,一般认为Q大于3就不要biquad结构了;
3 Q值越高,肯定越容易不稳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还想请教一下:
       1,如果要实现高Q值是用LC梯形滤波器转化成相应的有源积分器吗?
       2,据我了解,如果用LC梯形滤波器,首先要确定滤波器的类型,然后是阶数,这样传输函数就确定了,但是现在我用滤波器工具得到了一个传输函数,这样的方法是不是就不适用了呢?
       3,滤波器是想用在Sigma-Delta ADC中,NTF设计成反切比雪夫函数,因此需要一对Q值较高的复数极点。

网友:
1 是的
2 你可以得到LCR形式的无源滤波器,然后再转化
3 这个我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