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ADS中使用参数扫描仿真,怎么看参数为某一值的输出

楼主(2012-12-31):
各位,求助!

ADS用的不熟,在做ADS仿真的时候使用参数扫描,比如参数x=0,1,2,3,4,5;这六个值,当做完扫描之后,在data display window显示的时候,显示输出信号的时候,会把x=0-5时的6个值全都显示出来。如果我只想看x为某一个值时的参数,比如x=2时的输出,我改怎么表示呢?

先谢了!

网友(2013-02-03):
双击曲线还是在某个地方,忘了,有个地方可以修改的~在那里找找应该能找到。

网友(2013-09-21):
回复 楼主:

正在学习ADS中,学习了。。。。。

网友(2020-08-17):
以眼图为例,看第一个扫描值的眼图,查看density[0,::,::],第二个就是density[1,::,::]

网友(2021-02-08):
挺好的,学习东西

网友(2025-08-11):
trace option-》linear->display label(最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