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FM系统是否不需要补偿?对于下面的系统小信号应该怎样去分析?

楼主(2012-12-31):
在IEEE industrial electronics magazine上面有篇文章他第一句话就是pulse frequencymodulation
(PFM) converters are fast in response and simple i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because compensation is not required.
(MIE--2010--Adaptive On-Time Converters,L.K. WONG & T.K. MAN)
虽然不是很理解,但是将就可以相信。

但是对于如下系统,是否有人可以指点一二,关于他的小信号模型,或者是稳定性的分析,可以确保系统一定是稳定的!
可以确定的是,系统用的是Hysteresis control。但是对于环路稳定性的分析方法,离散信号的分析有没有参考的paper?

负载输出为一个电压

负载输出为一个电压

网友:
1 order的迴路,不需補撐.

网友:
最好还是根据Fundamental的原理自己推到一下。即使是1st order不震荡,你也能求出2nd Order对系统的影响来。这样设计时就有可能有突破或者是能知道设计的要点。
PFM不一定就不需要补偿,你那篇Paper所指的电路不需要而已。不要有PFM不需要补偿的简单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非是指那片文章,而是指一个电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我重新再编辑下。

关于fundemental of power electronics,这本书讲讲线性环路还是好的,但是我提到的电路是个离散的环路啊?从电路也可以看到他是能够启动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电路在直观上就是稳定的,只有三个比较器。
其中两个是与阈值电压有关的,相当于hysteresis control。
但是对于这种离散的系统建模,没有过很好的参考和训练。

网友(2015-05-02):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