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负载等效问题

楼主(2012-12-31):
如题,在做LDO,看Rincón-Mora的书Analog IC Design with Low-Dropout Regulators第20-23页,有个关于负载环境的描述,如下图所示,对于负载等效,那图显示有负载电容、负载电阻和负载电流源,一直不明白,既然有负载电阻为什么还要加一个负载电流源呢?请大侠解惑

楼主:
回复 楼主:
附上图

网友:
不管输出的电压,动作范围内负载电流源将流固定值。
但负载电阻呢?那你会知道吧。

网友:
标记一下同关注

网友:
假設負載是掛上LDO,就不是電阻負載!

网友:
不明白,同求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根据文中表述,模拟负载电流变化是通过改变负载电阻阻值操作的,但是负载电流源流过固定值有什么意义?什么样的负载需要流过固定的电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说负载挂上LDO时不是电阻负载,那么需要一个电流源等效?但是这个电流源是固定的,什么样的负载电路需要流过固定的电流,假如有这样的电路那么最初设计的LDO如何估算这个电流源的大小呢,电阻负载变化可以模拟索取的电流大小(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书是这么说的)

楼主:
顶一个,期待大侠回复啊

网友:
比如 如果LDO的出力驱动一个电路,那电路构成几个电路如下。
1. 带隙基准 -》理想的消耗电流值不管供给电压。跟随两个晶体管的VGS的差和电阻值消耗电流变化。
好像电流负载
2. 电阻DA变换器。(电地跟供给电压之间只有一列电阻) =》跟随电压值消耗电流值变化。
电阻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等效的电流源和负载电阻有没有同时存在的可能呢?

网友:
電流源等效於主動元件構成的負載,電阻等效於被動元件構成的負載.

网友(2014-10-09):
结合看比较好

网友(2017-08-29):
載是掛上LDO,就不是電阻負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