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再次求助大家一个关于tcl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3-01-01):
再次求助大家,最近我弄tcl脚本的速度很快,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又来了,随着脚本文件规模的扩大,由于我一直在用active tcl或者是一些eda软件自带的tcl解释器而导致一般规模比较大的脚本文件逻辑上或者语法上出现问题。解释器只是给一个简单的提示,使我无法发现问题的所在,也不清楚脚本的正确运行运行到哪里,哪里才开始出现错误。不清楚在tcl脚本中有没有别的解释器或者编辑软件和日志系统,如果有的话,请大神们提供?

还有一个问题,vtcl-1.5.2.exe和tkBuilder.exe这两款软件是做什么的?大家有没有使用教程

图片

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叫trace的命令,你看看有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v或者.vhd文件里面做信号追踪,再负责查找一些电路的错误,最终想做一款软件来查找一些电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日志系统吗?或者监事语句运行请款的东东。刚才我发的那两个软件是啥的呢?你认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tk是做gui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来做图形界面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

网友(2014-04-03):
IC设计需要的tcl语言教程

网友:
万能的puts打印法追踪啊
另外,比如DC里面有个环境变量,这么设置,它能报出语法出错的行数,虽然不一定准确
set_app_var sh_source_emits_line_numbers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