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数模混合电路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3-01-01):
做了一个smic18工艺的电路,里面有模拟模块有源滤波器和PGA。这两个模块都是会受到数字模块的控制字控制。
数字模块是在一定时钟下工作的。仿真的时候,两个部分用了同样的电源地。并且电源地上都加了绑定线。所以,在仿真瞬态的时候可以看到
在时钟的上升沿,数字模块的有瞬间的电流脉冲,导致绑定线上压降增大,VDD,gnd随之波动。同时给到模拟部分的控制字1或0也是波动的。而模拟部分与之相连的就是开关,开关和这三个脚相连。开关的另一端连接到模拟的输出,所以这种波动直接耦合过去了。

目前,我能想到的比较好的办法是用不同的电源。然后控制字从数字出来之后加buffer。buffer的电源由模拟部分提供,模拟部分不会有大的脉冲电流。这样,buffer输出的控制字的波动就被减小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加解耦电容不是很理解,而且对于芯片来说,也不现实,太占面积。
求大神指导。

网友:
lionelwait,您说的是bonding线是指在仿真中加入了寄生电阻和寄生电感吗?因为看不到您的仿真电路图,不知道您的donding线是怎么加的?
按道理您的数字模块输出是1,0数字信号,那小范围的扰动应该不会影响电路性能呀。另外,关于描述的开关连接我还是没理清,如果可以最好还是贴图。
继续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bonding wire就是加了电感和电阻的。这是我设计的其中一级的PGA。

服务器有问题,所以只好画了一个。大概就是这样。传输门开关的控制字是来自于在一定时钟下工作的数字模块。所以就是在上升沿下降沿的时候,脉冲电流导致了VDD和GND的波动,所以传输门的VDD和GND以及控制字都会有这个波动(不是每个周期控制字都会变,但是这个波动总是有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脉冲电流导致VDD 和 GND的波动,进而通过开关耦合到了模拟的输出。我帖子里提到的方法,就是不同电源,然后加一个buffer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就是能不能有其他比较正规的方法,感觉这个比较屌丝。

网友:
大致理解了LZ的问题,您的问题是:数字控制码在变化时候,开关动作会耦合到运放环路,使得模拟输出受到干扰。不知我的理解对不?
这种短时间内的干扰在你的电路里面应该是难以避免的,那您的系统对这种干扰的容忍度是怎么样的?即输出电压受到的干扰不能超过多大?
我觉得干扰主要原自于传输门中Cgs和Cgd的耦合作用,即控制信号通过上面两个电容耦合到运放的输入结点上。所以我觉得有个地方可以考虑,一是减小传输出门的WL从而减小上面两个耦合电容;二是增大受干扰结点到地的电容,使得耦合过来的信号通过相对较大的电容滤掉。(这里要注意不能影响模拟环路)
一点愚见,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如果这个瞬时的波动对你却是有影响的话(比如射频里面的基带处理),加个buffer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PGA后面接的是类似ADC模块,那么其实对这种波动不敏感,把相位错开就行了。

你是学校里面的项目?还可以自己定义电源地分组的哦。。。

网友:
你的数字模块多吧?包含CPU在里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能够区分不同的电源,那就最好了。如果不行,可以考虑多PAD BONDING在一起,其中一对PADS供给模拟模块。如果这些都不允许,就在设计上面多多考虑一下了,比如使用差分或者伪差分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差分的,我就是想把单端的搞得更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本身就是差分输出,相减之后,这种问题会好很多。我就是想把单端做的好一点。的确减小耦合电容是个不错的办法。在输出加上滤波电容应该也是可以的。目前来看,可以在芯片内部的,就是我提到的那个分开电源,中间加buffer效果比较明显。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ADC对这种波动不敏感,然后相位错开。对这两句话都不太理解。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ADC(或其他开关电容电路)是包含采样过程的,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波动只会维持很短的时间,ADC等开关器件只是在采样要结束的时候要求其前端信号准确,所以多数情况只需要把波动的相位与ADC敏感时的相位错开(如果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