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指令是dp1时,code_rot_num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3-01-01):
else if(code_is_dp1)
      code_rot_num=(code[6:5]==2'b00)?code_rsa[4:0]~code_rsa[4:0]+1'b1);
为何移位数目是这个呢?

网友:
dp1是三操作指令,除了执行数据处理,移动外还有移位,这里的移位立即数就是寄存器rs,因为是用截取的方法,所以是rsa[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还想问一下,代码中关于第二级组织广义的Rm,关于code_is_ldm的如下代码是什么意思

else if ( code_is_ldm )
    case( code[24:23] )
    2'd0 : code_rm =  {(code_sum_m - 1'b1),2'b0};
    2'd1 : code_rm =  0;
2'd2 : code_rm =  {code_sum_m,2'b0};
2'd3 : code_rm =  3'b100;
endcase

根据24、23位,当命令是ldm是怎么选择rm的呢?这个在后面有什么用?

网友:
LDM指令是多次访问存储器指令,这里的code_rm是给它一个初始值。初始值又与code的[24:23]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