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做CTS绕线的问题

楼主(2013-01-01):
大家好,
    我在做ICC中做到CTS时,CTS之后的绕线绕到了我放pad的地方。为了防止它绕进去,我就将route阶段的route_blockage移到了CTS阶段,但是似乎不起作用,是不是route_blockage对CTS阶段的绕线不起作用。求大神解释。

网友:
一般cts route會走最短, rc 最小的path去做skew...
(因為先繞有優先權)

route guide應該是擋的住的
只是你要先看線為什麼會走到那邊去

是pad有clock source, 還是其他什麼原因

route guide的問題確認一下你route guide的layer層
不過一昧蓋住不是好辦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跟线是跟pad没关系的。但是它从pad的区域里穿过去啦。感觉route_blockage没起作用,设不设的结果是一样的。难道route_blockage对CTS的绕线没有约束?我觉得不应该吧。

网友:
用route_guid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