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十万火急之encounter中leftout的时候如何给电源环打上形状端口?

楼主(2013-01-02):
encounter中leftout的时候如何给电源环打上形状端口?我先在抽取出来的宏模块的LEF文件有端口信息但是没有电源环信息,请问应该怎么做呢,书上说要打上形状端口,请问encouter中是怎么操作的,或者什么命令也行,急求大侠们知道啊!

楼主:
目的就是希望在顶层布局布线的时候能够识别出底层的电源换,让其自动连接上,求指导!!

网友(2013-10-07):
这个问题也是我的困惑,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4-05-13):
可以用abstract软件抽取l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