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类,E类,F类功放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3-01-02):
感觉D类和E类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推挽工作的,用两个管子工作,后者只用一个管子工作?
还有E类和F类的区别是不是只是负载谐振电路的不同?

网友:
俺也想知道。
还有C类似什么呢?

网友:
D和F更有类似性...D类有D和inverse D(或者说电压模或电流模)类,而F也有F和inverse F类。
其原理都是电压和电流,一个是只含有基波和偶次谐波,而另一个只含有基波和基次谐波。
这两个的差别通常D类的谐波阶数更多,所以含基波+基次谐波的那个物理量(电压或者电流)波形可以更接近方波。。。。

E类的原理跟他们大不一样,想想其峰值电压可以达到3倍Vdd以上就知道了。

网友(2015-11-03):
我记得Scripps的那本书上讲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