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BUNTU12.04安装 IC5141遇到得问题

楼主(2013-01-02):
\e *Error* loadContext: could not open file - "/fttool/IC5141/tools/SKILL06.30/context/skillCore.cxt"
\w *WARNING* (autoloads): skillCore.cxt was not loaded
\o Loading Skill files for skillCore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tartup.il"
\e *Error* loadContext: could not open file - "/fttool/IC5141/tools/SKILL06.30/context/skillCore.cxt"
\w *WARNING* (autoloads): skillCore.cxt was not loaded
\w *WARNING* (context init): failed to load context
\e *Error* loadContext: could not open file - "/fttool/IC5141/tools/dfII/etc/context/hiBase.cxt"
\w *WARNING* (autoloads): hiBase.cxt was not loaded
\o Loading Skill files for hiBase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tartup.il"
\e ******* Non-recoverable error (no top-level or error handler)
\e ******* Exiting program ...

开icfb时,遇到上述问题:
终端显示信息如下:
*WARNING* Cannot find /fttool/IC5141/tools.lnx86/dfII/etc/tools/ui directory to load environment variables
*WARNING* envSetVal: could not find tool[.partition] 'ui'
*WARNING* Cannot find /fttool/IC5141/tools.lnx86/dfII/etc/tools/ui directory to load environment variables
*WARNING* envSetVal: could not find tool[.partition] 'ui'
*WARNING* Cannot find /fttool/IC5141/tools.lnx86/dfII/etc/tools/ui directory to load environment variables
*WARNING* envSetVal: could not find tool[.partition] 'ui'
*WARNING* Cannot find /fttool/IC5141/tools.lnx86/dfII/etc/tools/ui directory to load environment variables
*WARNING* envSetVal: could not find tool[.partition] 'ui'
*WARNING* Cannot find /fttool/IC5141/tools.lnx86/dfII/etc/tools/ui directory to load environment variables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非常感谢哦!

网友(2013-03-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大侠指导

网友:
也是正在求解当中。

网友:
期望高人解答!

网友:
很多工具无法使用的原因都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网友:
ubuntu系统10.04版本安cadence没什么大问题,只需要替换几个解压文件就ok了,但是11以后的好像不是很兼容,需要改一些系统的东西,具体忘了。。。10.10的没试过不确定。。。为啥要用ubuntu?用redhat或者centOS多好。。。

网友(2014-03-08):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也是正在求解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