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芯片设计的问题,请各位大牛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2013-01-03):
首先,感谢您阅读我的帖子,如果您能留下宝贵建议,小弟就感激不尽了!
芯片设计不是很熟悉,我的毕业设计是卫星导航基带芯片抗干扰算法设计与实现,就是从众多的抗干扰算法中,选出适合做成芯片的抗干扰算法,然后进行芯片设计与实现,现在我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芯片设计的角度来分析理论上的算法是否适合芯片实现,而不是仅从理论角度来分析,还有就是麻烦大牛推荐一下这方面有价值的资料,以后拜读一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研究生毕业论文啊?
找博士论文看看吧,里面提供了一堆算法,但是能不能用fpga实现那要看复杂度了

网友:
首先,看你在什么平台上实现了,毕竟资源不一样
然后,看你的设计规格要求了,毕竟使用硬件实现是存在误差的
然后,建立系统行为级描述,有可能你需要某些IP
然后,综合考虑面积、功耗和频率了,有可能其中的某一个你不在乎
最后,转化成可综合的代码
个人浅见!

网友:
新建模块向可流水、可并行、可以使用整数运算的方向靠;
另外多使用网上能找到的FFT、Cordic等大路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还是很希望大牛不吝赐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