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pe out之前版图金属密度问题,求解!!

楼主(2013-01-03):
用SOC Encounter做完版图,做Verify Metal Density”时,出现以下两种金属密度不满足的违例:
         “windows <Min. Density =224与“windows >Max. Density =14
  我知道前者是密度过小,可以通过图形界面或命令在相应位置添加相应金属层;
而后者,是某一区域的金属密度过大(报告中是摆放标准单元的某一区域的Metal 1的密度过大),这种密度过大的情况,需要怎么解决!
有相应的命令或者什么吗?

网友:
密度过小不是插入filler一般就可以解决了么?如果你某一个地方的密度过大可以手动调节一下,或者就弄一些block去隔离。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密度过大的现象不大多见,建议先看下verify density的设定,或者用calibre检查一遍

楼主:
谢谢,我重新调整了一下版图的大小,密度过大的问题已经了!

网友:
一般都是fatmetal 打的太多了,要开slot了,

如果你不是mass production, ignore吧,

网友(2013-10-11):
请问一下版图中金属密度过小,是添加dummy metal解决的吗,谢谢

网友(2017-01-22):
密度过大,就只能改版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