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12.04安装ic615, 求助

楼主(2013-01-03):
系统ubuntu12.04 64bit 按照http://bbs.eetop.cn/thread-317711-1-5.html这个帖子安装的,不过我用的是bash.bashrc如图 2013-01-03 16:06:15的屏幕截图.png ubuntu12.04 不被识别,所以用了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
因为默认12.04 系统gcc4.6,特地去下载了一个gcc4.4并设置为默认。。

运行virtuoso,报错  好像别的朋友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命苦啊。有朋友能帮我看看吗?

如果不设置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这条命令,则出现的错误为virtuoso:   ERROR: The command /home/thinkpad/eda/IC6151/IC6151/oa_v22.41.004/bin/sysname returned an error status:
                            unknown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安装awk,或是已经安装了gawk,但没有将其连接到/bin/的下面,查看一下/usr/bin/下是否有gawk,如果有,使用如下命令将其进行链接:sudo ln -s /usr/bin/gawk  /bin/awk  ,这样就好了。如果没有gawk,安装之,之后按照上面的方法对其进行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我的软件已经能够成功启动了,3q。另外我还解决了2个问题,关于缺少libelf.so.1可以参考http://www.cadence.com/Community/forums/p/14360/24264.aspx#24264 还有缺少libExt.so.6需要安装sudo apt-get install ia32-lib*,这条命令是用来安装对应的32bit库的好像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请教楼主
export SPECTRE_DEFAULTS=-E有何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当时弄不好看,所以各种命令都弄上去了,这个不明白什么意思。应该影响不大吧,我以前装610的时候也写过这条命令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装了gawk,到了你说的解决的另外两个问题的那一步:

/home/tom/EDA/IC6151/tools/dfII/bin/32bit/virtuoso: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lf.so.1: wrong ELF class:ELFCLASS64

我查看了你提供的那个cadence论坛的帖子,上面提到链接libelf.so.1到新版本的文件是吗?有具体的代码吗?我不太熟悉linux系统,谢谢楼主了,你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是12.10的ubuntu系统,本以为装不上了,看了你的帖子还是值得一试的。

网友:
Refer to this page
http://www.ece.unm.edu/~jimp/vlsi_synthesis/cadence_install/InstallIC615.txt
may be it works.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过去几天了,我居然忘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了,你试试sudo apt-get install libelf1, sudo apt-get install libelf-dev 把跟这个文件有关的东西全部装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怎么装12.10啊,12.04是稳定版可以支持5年,感觉比较靠谱。。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还是由于我是新手的缘故,不太了解linux的版本,当时就找了个最新的版本装了,我也准备先换成12.04再试,之后再向你请教啊。你启动之后运行有没有发现什么bug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运行次数不多,这段时间在写论文,不过有个问题,每次打开都是32位的,郁闷。。今天我又试了试,结果发现。。。原来设置64bit的命令要改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运行次数不多,这段时间在写论文,不过有个问题,每次打开都是32位的,郁闷。。今天我又试了试,结果发现。。。原来设置64bit的命令要改为export CDS_AUTO_64BIT=ALL,我的那个中间少了个‘=’。。。

网友(2013-05-23):
回复 楼主:
LZ我也用的解压缩版的cadence,装载Ubuntu12.04上,我将IC6151文件夹放在HOME下,把你的环境添加进去,当然替换成我的路径,然后常识启动virtuoso,提示command not found, 然后我将环境中的tools文件夹换成tools.lnx86,提示错误,找不到32位活64位的virtuoso,求楼主看看是不是安装过程少了什么步骤,忘了说了,我将IC6151目录设成了755

export CDS_AUTO_32BIT ALL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

export OA_HOME=/home/xu/IC6151/oa_v22.41.004
export MMSIM_ROOT=/home/xu/IC6151/MMSIM10
export CDS_ROOT=/home/xu/IC6151
export CDSDIR=/home/xu/IC6151
export CDSHOME=/home/xu/IC6151
export CDS_INST_DIR=/home/xu/IC6151
export CDS_LIC_FILE=/home/xu/IC6151/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SPECTRE_DEFAULTS=-E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lnx86/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lnx86/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lnx86/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lnx86/pl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lnx86/iccraft/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lnx86/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lnx86/dfII/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lnx86/spectre/bin:$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D:

   command not found 你路径没有设置正确,仔细检查你的安装目录然后对应你的环境设置。。过去这么久了,我记得碰到好几个问题,怎么解决的都忘了吧,现在还用的5141的版本

网友(2014-10-29):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啦!

网友(2017-01-21):
回复 楼主:

    你好,我遇到了和你相同的问题,我按照二楼的方法解决了awk那个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缺少libXp.so.6的问题,请问你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呢?